诊断卡中A7不动(已解决)

楼主(2008-12-25):
一主板从C1-1E-A7不动了,这是什么问题?BIOS是Phoenix的.

大部分是不是IO有问题?还是BIOS问题?A7含义是什么?

各位指教
参照各位的指教和专题贴都解决不了.然后再认真看了一下板发现键盘鼠标口的累波电容好像掉了两个,着手用万用表二极档测量了一下掉电容的两头发现一头与IT8711F的两引脚(三脚和78脚)导通,并测量了掉电容其中一头电压都是5V另一头没电压.在另一坏板拆了两个来加上,上电竟然可以顺利开机真不解.
经个人思考怀疑这个两个电容与IO形成不了回路引起IO发出错误指令,不知对不对

网友:
不过内存,把内存槽刷刷

网友:
内存。显卡

网友:
内存 供电不足  IO  BIOS  基本这几个问题多

网友:
A0-AX显存(如果共享内存的显卡,这里就是内存地址一部分) B0-BX扩展卡 C0-CX内存 D0-DX内存 E0-EX显卡 F0-FF主板供电模块(I/O或电源管理芯片)~如果处理器插槽空焊,一切代码都有可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6-1-1.html

论坛里有这个的专题!

网友:
已修复,看我修复过程

网友:
键盘鼠标口的累波电容好像掉了两个,要是掉了的,也不是装在机子里面搞掉的吧,最多也就是一个烧了.
绝对不会用着用着就掉了,不过板子搞好了,真是让人高兴啊.

网友:
这个就搞不清楚是怎么掉了,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我也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把光驱拿下来就好了
也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