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 845G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12-25):
客户送一台阳光 845G主机说不开机!
把线连接好,接开机键没反应。
拆开机箱看到CPU供电的电容和北桥旁边的电容明显鼓包(换掉起包的电容),短接绿线也没反应,把电源插头拔下直接短接,电源风扇不转,电源坏,换上一个好的。
接开机键,可以看到电源风扇动一下,可以断定主机有短路故障。电源起保护了。
测主板供电插座对路阻值正常,测CPU供电场管,两个上场管的漏极和源极明显短路(75A3),用两个(3055)场管更换,上假CPU,开机电压1.75V正常。
上CPU,内存,开机OK!试机3小时没事, 昨天下午拿回!
早上又拿来,晕
又是上管烧,
把上管下管一起换,没鼓包的电容也换,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1b和RT9607都换
上假CPU 1.75V      好了,上真U呀怎么电压只有1.38V, (赛扬2.24竟然点亮过),不管它了,测了2小时,顾客来了,告诉他放这里在测,他说要用,OK装好拿走了!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的,VID电路组合出来的电压,假负载的电压是固定的

网友:
3055做上管不太好吧

网友(2009-02-11):
3055??这么小的也来做上管,不太好,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电流再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