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长城1772ed的机器在垂直的方向出现很大的锯齿波纹,图像也发生的变化,这个锯齿波纹并不是一开机就会出现,要把机器开几分钟后,才看得到,但是有时候显示又是很正常的,同时也换了9118,故障还是一样的,
出现锯齿波纹的时候,如果你用鼠标点开始,那图像就显示正常了,肯定不是主机的问题,
有人碰到过么?
长城

网友:
建议换显卡

网友:
换了台主机,还是一样的

网友:
版主,请教下,上面的问题要查哪里?
急呀

网友:
版主,你可以指点下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您能不能把您这台显示器的rom数据给我一下,我现在也有一台,需要里面数据,
zhangyonglei868@sina.com
谢谢您了

网友:
不同步,怎么是rom的问题?
我都换了9118

网友:
版主,急
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罗?

网友A:
查视放尾板有无虚焊 或是高压包不良

网友:
频率偏移,重点排除阻容元件

网友:
我拆了台一样的机器,东西一个一个的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呀

网友:
那就先把视放板换过去看看再说喽!

网友:
和二次电源\电感相连的那个电容换掉试试,我以前遇到过,不过有时故障相同但故障点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
试试看下
因为不同步的时候,机器里面有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