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有很多细亮线

楼主(2008-12-25):
一台17纯平飞利浦107F41显示器,可以显示,但有一条一条的细亮线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请检查一下数据排线,有可能是松或者断线造成的

网友:
换显卡看看故障是否消失。可能问题在显卡上呢?

网友:
是不是G1极负压没有了,或者是G2板电压太高了;再就是场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是横线还是竖线?

网友:
是很多条横的很细的亮线,排线查过了没有断,

网友:
   楼上的兄弟,,,,是CRT,不是LCD。

网友:
检查亮度是否正常且可调.如不正常.检查亮度电路.如正常.检查消隐电路.

网友:
楼主你先检查下电源吧!在电源模块附近!我确定是在电源部分的问题!测下取样反馈!特别是玻璃二极管哦!修好了告诉我下!

网友:
查一下场电路吧,重点查供电电容,实在不行把场块换了,我修过一台联想的,最上边部分有几条亮线,最后也是把场块换了才好的,

网友:
应该是场消隐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