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15EA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8-12-25):
客户的S815ea主板,一款建邦815的主板,不触发,开机排针上没有电压,0V,强行加电能开机,摸主板上也没有特别发热的地方,南桥附近有两个1117,一个输出是3.3V,一个输出是1.8V,可是跑线路怎么也跑不到开机排针上,不知道开机排针的电压从哪里来了,求助大家了!
补充:COMS排针上有3V电压,电池有电,coms跳线也正常。晶振也有电压差。

网友:
1117是给SB.网卡供电的

网友:
一般开关是由一个小三极管子,转的电压了,可能就在开关附近

网友:
如开机排针没电压查ATX插口第九脚到开机排针的线路

教大家一个跑线路的方法,用二极管随意点主板上的元器件响的话就在于同一线路的元器件(响的前提看自已的表性能)
我们称之为飞线跑

路线路最好把ATX拨掉COMS电池也下掉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一样,不过是自己用的,每次都要强制开机就可以用,还没有去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