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复杂维修过程(经验分享)

楼主(2008-12-25):
一客户送来一块报废板(自己没修好)说给10元就卖,我一看外表没有太大损伤就要了 ,反正修不好就当是练焊接技术了,我拿来仔细看,处理器左侧一排6个6.3v 1500uf电容全部被换(被风扇挡住了),拿电笔一量,好家伙还有一个击穿的,于是兴奋的把6个全部又换成耐压16V,1500的,怕以后一个损坏直接当机,又补了2个16V 2200uf的,共八个,找来一个速龙64 4000+ ,金士顿DDR800 2G ,一块PCI FX5700显卡上上(这些硬件确定是好的),通电后发现喇叭报警,一长两短,内存重新换了一个插槽不响了,但还是不亮,发现主板自动反复复位,怀疑有短路点,用电笔量了一下REAST信号线,没问题啊,郁闷了,当我一压CPU风扇发现点亮了但不时死机(键盘灯常亮),判定插槽虚焊,但是这块主板焊点是无铅的,我去师傅那里借了高温(最高1200,选择580度)焊台,上面压上铝块,缝隙滴上几滴松香水,开始加热,8 分钟后停止,主板冷却后我上上处理器重新加电,没问题,bios测试九响,猜程序错误,重刷bios,一切OK~锻炼了自己,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集成的泰硕-安泰克(三线子产品,强烈BS) L1网卡很烫有时会造成连接丢失,是个通病,没地方用硅胶粘散热片
,于是关闭集网用独立的网卡,一直很稳定~
[
]
刷BIOS

网友:
华硕这主板毛病还真是不少啊

网友:
学习一下,初学者路过~~~~~~~~~

网友:
“通电后发现喇叭报警,一长两短”是显卡报警和内存没关系吧,是CPU座子空焊了吧,“这块主板焊点是无铅的”是BGA锡珠焊点吧?

网友:
AMI BIOS 8.0版本特别,一长两短是内存前640K不过,长声不停是内存没检测到,一长三短才是显卡错误(拔下显卡试过可以肯定)
,锡珠是无铅的只好加热不好重新植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