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加电掉电

楼主(2008-12-25):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IBM X31机器来维修  加电到0。6左右就掉电,掉电之后有待机,,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可能虚了或供电虚了

网友:
好的。。我去试试。。现在晕得很。。

网友(2009-01-31):
不用看了,绝对是1845的问题,换一个绝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