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块STV9302A可用TDA8172代换吗

楼主(2008-12-25):
场块STV9302A可用TDA8172代换吗?一台唯冠机上的,水平亮带,正负12V全正常,怀疑场块不良,手头无9302 仅有8172不知能否代换

网友:
一样的东西。直接代换

网友:
多谢我代上试下

网友:
用TDA8172代换后依旧,仅有3CM宽的亮带,正12V为11.3V,负12V为-12。1V,更换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正负12V给场块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换,还是依旧。又补焊场块外围一切元件及9118的23脚到其1脚的线路。无效。没思路了

网友:
行偏线圈接触是否良好?加焊一下吧,还有这儿有电容等,是否正常呢?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但是没有碰到过你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