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杰M8IGL板子集成显卡花屏,大师指点下

楼主(2008-12-25):
拿到一块灵杰8MIGL的板子,开机就花屏,比较严重基本看不清楚字,也进不了系统,
前辈们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什么东西不好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BGA下北桥,清理下内存插槽

网友:
我遇到的集显花屏内存坏的多,楼上说的对,水清下内存槽,再不行的话就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清理内存,北桥。再不行换NB

网友:
80%是内存,20%是北桥。

网友:
谢谢各位!~我清理插槽后看到插槽旁边一个电容鼓包了,换掉后现在跑代码29,不显示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请楼主上截图,看下

网友:
注意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