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12-25):
ACER显示器故障,型号7737XE,不和主机联在一起,只是给显示器通电,屏幕是白的,大约20秒后,屏幕由下往上黑白相间的闪动,闪动到显示器中间稍微往上一点,没到最上面,这时伴有啪啪的声音,请对显示器了解人指教一下,是哪儿的故障?

网友:
显示器闪的好厉害,感觉右边有点往左边拉,搞不清楚,高手讲一讲哦

网友:
拆过机吗,拆开看看,量一下各电压再发上来,可以的话传几张图上来更好,

网友:
这种情况先测一下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检查一下啪啪声来自什么地方.

网友:
啪啪声小的,看是否有虚焊点,声比较大估计是高压放电,前天修一台就是高压包里击穿,通过低压绕组放电的,
通电检修观察要迅速,否则故障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