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双通道内存??

楼主(2008-12-25):
如题。还有什么是双通道主板??

网友:
在内存控制器中有两个通道,理论上可以加快运行速度.

网友:
双通道是一种芯片组技术与内存无关.

网友:
所谓双通道DDR,简单来说,就是芯片组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数据通道上分别寻址、读取数据。这两个相互独立工作的内存通道是依附于两个独立并行工作的,位宽为64-bit的内存控制器下,因此使普通的DDR内存可以达到128-bit的位宽,如果是DDR400的话,双通道技术可以使其达到DDR800的效果,内存带宽陡增一倍,由原先的3.2GB/S猛增为6.4GB/s。

    双通道DDR有两个64bit内存控制器,双64bit内存体系所提供的带宽等同于一个128bit内存体系所提供的带宽,但是二者所达到效果却是不同的。双通道体系包含了两个独立的、具备互补性的智能内存控制器,两个内存控制器都能够在彼此间零等待时间的情况下同时运作。例如,当控制器B准备进行下一次存取内存的时候,控制器 A就在读/写主内存,反之亦然。两个内存控制器的这种互补“天性”可以让有效等待时间缩减50%,双通道技术使内存的带宽翻了一翻。

网友:
回答的很好!!多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