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17寸调至1024*768,60赫兹就有干扰音

楼主(2008-12-25):
爱国者17寸 自然窗775FP,调至1024*768,60赫兹就有干扰音,跳到85赫兹没有干扰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想想办法。在此先谢谢各位好心人。
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或包的问题,包的问题居多

网友:
修这种问题比较麻烦.首先要确定一下声音来自什么地方.如果只是有干扰音,图像一切正常的话.一般就是显示器电路板上的电感性元件发出的.如高压包.主校正电感.偏转.变压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