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k70b屏显示画面偏右下方,有经验的兄弟进来讨论 ...
索尼vgn-k70b屏显示画面偏右下方,有经验的兄弟进来讨论下,附图:

楼主(2008-12-25):
一台索尼vgn-k70b屏显示画面偏右下方(外接ok),更换过屏和显卡故障依旧,coms里也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进操作系统分辨率也可以调整但始终偏右,屏线用万用表测试过都是通的,哪位兄弟有遇到过这种故障解决掉的指点一二,谢谢!
显卡

网友:
可能显卡驱动不对,楼主用原装的试下

网友:
驱动没装过,不过在coms下显示也是移位的...照片拍的是在coms状态下的照片!
[
]

网友:
BIOSc重刷一下了

网友:
CMOS 放电可以吗?

网友:
你的板子上面好好找找!有没有自动适应钮!还是coms里的自动适应没有开启!

网友:
这问题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楼主解决了上来说说

网友:
SONY的机器一般有视频输出条线的。。。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