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主板代码来回跑 问题来回变

楼主(2008-12-25):
客户一ms-6728主板 原来问题是跑到D4复位重新启动(看到复位灯会亮下),怀疑是内存问题,测内存工作条件都具备 在测内存AD线 发现有几条对地为1 认定是北桥虚焊了,所以水洗北桥(没有洗板水
一大错误)洗过仔细的烘干2遍,上电问题依旧,
没有感觉了 所以放着等等在修 等了一会在上电 突然能点亮了 一阵高兴。感觉自己没做什么不会就好了吧。就断电在开 这下可好问题变了 变成全板没有复位了,中间bios刷过 io因为没有能代换的 就拆了从焊了次 因为中间带有几次是摸io就开机 还有几次跑着代码就自动关机 然后等2秒又自动开机。反反复复的跑。
测了各测试点的电压和工作条件 都没问题
:Q感觉 问题会根据板休息的时间能变化。。一会跑d6.一会跑d4、一会13、与会又能开机、真是没法了 求救各位高手 给指条明路啊
此板的故障在于内存接触不好,打阻值的时候阻值卡上是1,而动动卡就可以打到数值。于是清洗内存金手指和内存糟效果还是不好,点亮的次数增多,将就着给客户装进去吧 可装到机箱内不能点亮,想换个电源试试,换电源后故障解除。
但新问题又出现,主板不能保存cmos,保存后不能点亮,刷bios无效,第一次刷bios时无意把芯片焊反,发现后立即更换芯片,不知道是不是焊反造成这样的问题,新问题等待高手指点
[
]
刷BIOS

网友:
板在我着放2天 客户要来取了 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处理器座锡珠肯定虚焊了,BGA处理器座吧,I/O也有几率但很小,北桥故障一般不会这样不停重起。顺便问下,主板有背板固定吗,否则容易变形,产生这种故障
[
]

网友:
如果北桥虚焊的话
我是用BGA吹一下就好啦
AMD板很多虚焊BGA真的派上了用场

网友:
加焊北桥 换IO 这些问题好象都有北桥有直接关系 不过要小心 北桥不像南桥好做 你应该把具体的问题和处理情况分开来叙述
这样比较好分析

网友:
~~~~~~~~~~~~~
建议发个截图,好仔细分析,如果有变形的地方,一看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不是BGA的座 是478的 板没有变形 还有如果动动内存 会有机会点的亮 可点亮后不能保存coms,保存后会不上电 然后需要等会才能上电,放电也不成。

网友:
可能是南桥,空焊了,你试下,南桥会影响不过内存

网友:
还是加热一下处理器插槽背面吧,顺便用硬纸壳来回搓下内存槽

网友:
又涨了一次见识,不过我运气好,多数这样的问题都是电源供电不足,呵呵。

网友:
全板都快加热个遍了 也清理过内存槽和内存了 换了我着内存都不行 等待高手光临!!!!!!

网友:
换32768晶振试下,你故障好像和它有关。

网友:
LZ为什么不试着加焊接一下桥?

网友:
建意重新刷一下BIOS,把32.768的晶振换掉,还就是把两个谐振电容拆了,把106贴片电阻也给他换了再说

网友:
NB SB 加焊一下。换个IO试试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另外的问题,会不会板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估计这故障可能是在io,先测周围的电阻,电容。二且io的不良也会造成bios和南桥的种种原因的问题。 只是一个建议

网友:
换个CPU来试试!!

网友(2009-10-02):
南桥是是看,看看试试有没有哪里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