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联强LM-8I945P跑D0的修复过程

楼主(2008-12-25):
联强LM-8I945P的主板故障是:一触发就跑D0显示器无显,一看不过内存首先量内存供电(2代内存)有2.5V发现问题,供电芯片是一个9214的芯片控制的,量第5脚 有12V,第1脚(boot)有6.3V左右。供电正常就先换颗9214芯片把,上电一测电压还是有2。5v,再量芯片控制的上管D408的供电有5V,我就给它改成了3.3V(想降底供电了改变输出的电压),再测内存供电,期待以久的1.8V就出来了,心想应该好了,上电一测诊断卡还是跑D0,这时就想供电正常了就刷个BIOS吧,果然刷了后就跑D1了心想怎么还不行啊(因为D1也是不过内存嘛),但还是接上显示器一试,果然亮了心喜啊,但是还是觉得不完美,就把刚刚改的电路恢复到5V供电,竟然内存供电也是1.8V。最后才明白此板内存供电偏高也跟BIOS有关。希望大家遇到此板后有点帮助
特意将BIOS也附上吧

网友:
你这个经验真是及时,我想起来了,我以前修过的精英的945板子也是一样的,估计也是这个问题,这在以前的915以下的板子里面根本就不可能出现BIOS影响内存高出0.7V,是绝对没得事的.这在945的板子上就有了,发现我们还是研究新板子不足啊.我要是能加你分,就加你十分的.

网友A:
个人理解:
当场管输出电压偏高或偏低的时候,将输入电压降低或提高的做法。因该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控制输出电压的高低的唯一因素是G极电压!
即使输入电压变化,输出也会因为负反馈作用而自我调节(只要不超过一定幅度)

网友:
不同意见,D0是AMI的BIOS代码,不是内存不过,是CPU根本没有工作,跟AWARD的BIOS中的C0代码类似.

网友:
你用得是什么样的诊断卡?可能对945的跑码不太支持

网友:
不会吧,我说不出道理,但我不相信是BIOS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当场管输出电压偏高或偏低的时候,将输入电压降低或提高的做法。因该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控制输出电压的高低的唯一因素是G极电压!
即使输入电压变化,输出也会因为负反馈作用而自我调节(只要不超过一 ...

同样的看法
另外有些主板默认BIOS里的内存电压比较高,但是一般也就高0.1V的样子,高到2.5V的没见过。BIOS是可以影响内存电压的,但是是在BIOS载入以后参数才能起作用,而默认把内存电压提到2.5V再由BIOS里的内存设置电压降压的还没见过。貌似这个2.5V也太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