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GA焊机完成了 !!!!!

楼主(2008-12-25):
温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恒定后1度左右 底部加热面积 240x240  600瓦的发热转4快  顶部加热60x60 300瓦  上下都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红按钮是上部加热开关 绿的是下部加热开关 黄的按下去是独立控制上部加热 不按下去是受底部加热控制上部加热  底部加热到达设定温度触发上部加热 上部加热工作8分钟左右自动停止加热 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加焊芯片用的 加热时间还得进一步试验确定 现在是设定8分钟

网友:
中间的防止板变形的支架是可以挪动的

网友:
很不错!温控是什么型号?给配件祥单最好

网友:
就着这个批量造,每台加几百利润,保证好卖

网友:
上下都是红外加热啊,下加热板和控制箱之间建议有个隔断,阻断传热,不然下加热板热量被控制箱风扇抽走费电。而且控制箱的温度会有点高。

网友:
成本多少。合适的话我也来一个

网友:
看着还像那么回事!自己试用完了赶紧说一下!感受!我也想自己弄一个玩玩!

网友:
请问 那个 BGA焊锡台 大概要多少蚊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想到了  里面有温控的隔热板  还有箱内有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量产没有考虑过  不过那个朋友看上了我可以给你做一台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成本 不到1500

网友:
顶部加热60x60 300瓦    会不会功率不够啊?   很想知道 顶部300瓦的砖会不会发红的很利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试了下 0到100度不到2分钟 功率够用

网友:
不错!很强大的山寨BGA机。!!!

网友:
山寨BGA! 强!

不知楼主试过做无铅的怎么样.温控可以编程吗?

网友:
厉害,气死生产厂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没试昨天刚做好的  一定会试的   温度不可以编程

网友:
2700W啊,我用的那个简易的500W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F:

500w也可以拆芯片的   但是不能保证板不变形啊   我的底部加热面积大啊 可以保证主板不变形的

网友:
楼主,这个做桥的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
我也做的红外的,和你的类似,能加我QQ交流哈不93688054

网友:
主要是想问下加热管是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是自己加工的吗,有成品卖的吗?

网友:
陶瓷红外发热砖 网上有卖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上加热的部分拆开拍几张照片吗?
我想看看怎么固定的加热砖。

网友:
楼主这个设备机械加工部分做的不错。上加热要改成可编程分段控制的就更完美了。有时间要向楼主请教一下。也去仿一个来

网友:
好歹也出个清单,这个很不错啊!

网友(2009-02-07):
我最关注的是实际效果,,,为什么不继续写了呢..会不会是把芯片烤爆掉了..呵呵.

网友:
自己做的吗,厉害呀

网友:
楼主的发热砖很好,哪买的,介绍一下

网友(2009-03-21):
LZ
能否把你的顶PCB下部的那个支撑件发个清楚点的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