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手动电压调节的方法(仅支持不支持BIOS调压的主板)

楼主(2008-12-25):
1为针脚悬空,可以掰断,0为直接接地(可用一根细电源线短接至地线上,注意绝缘),立起主板,处理器插槽左侧第二排从上往下第三针是地,第三排从上往下第四针也是地,就近连就行~下次上传775,AM2+的电压脚定义,如果要塞杨D超频,1.375V可以把左侧第二排从上往下数二三(第三针是地)针孔直接短路,用针弯成U型插入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