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主板诊断卡错误代码21怎么处理?

楼主(2008-12-25):
有时可以点亮,有时诊断卡停留在21代码中,请问代表什么意思,查哪里部件.谢谢
------------------------------------------------------------------------------------------------
谢谢两位的建议.解答.
------------------------------------------------------------------------------------------------
查出故障由电源引起,更换电源问题不再出现了!
今天抱出台机来检修时,上电开机还是无法点亮,主板诊断卡停留在21代码中,按下关机按钮无法断电,无意中按下复位键(以往都是直接拨掉电源插头的)几秒钟后就自动断电了,此时想到复位断电可能由于电压不稳定的原因,直接更换电源,问题不再出现了,解决了问题心情挺好的.

网友:
中断控制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内存奇偶校验相关电路,DMA芯片及其电路

网友:
你好

可能是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