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MS-7325 开机显示 EPROM:后面一串英文,然后就马上关机,必须要在板的中间再插一个风扇,使其动作。好象必须是原装风扇~,不然测试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Pro

网友:
风扇不兼容吧,还有这事

网友:
是CMOS里的风扇检测的问题吧,把CPU的风扇插到正确的位置或者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