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维修-12V短路,方正品牌机915板。急急!!!

楼主(2008-12-25):
今天碰到了一块 方正品牌机915板,这块板是被雷劈,网卡拆了,IC电源芯片9245也换了。但是插上12V 就不能启动,CPU是四相供电电路,把其中的一个单独一相供电的电感或者8脚的 9603芯片 卸下来,插上12V 就能开机,换过好的问题还是依旧,只能把其中一个东西卸下来 才能触发。请问那位高手指点指点,具体的跑线线路应该从那里查找。谢谢!

网友:
把供电的芯片都换了试下

网友:
咋没 高手来讨论讨论,指点指点哦。。。。。。。。。。。

网友:
上图再说吧,好让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CPU的上供电管坏了个,你把你拆的那个芯片控制的那组上管拆下来测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把你拆芯片的那组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测管的G极看阻值有什么不一样,上下管都换掉,脱胎换骨全换了,总会好的,然后再找问题,到底是哪个坏了

网友:
IC都换过了,介意查查那四顶供电是那顶有了问题!!

网友:
这一相管也是拿下了,测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