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哪的问题呢

楼主(2008-12-25):
一台老机,主板忘记看了,CPU是C 2.4还是2.6G的,准备进系统时就无显示了,有时重启,有时干脆就无显示,显示器上的灯变黄,一闪一闪...开始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换了还是老样,把硬盘下了后,有显示,且不会无显示,把硬盘换了还是老样,电源也换过,老大们,你们认为最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

网友:
同情,帮你顶下。干嘛不换下内存看下啊~~~~  先替换法。找出毛病的根源来

网友:
内存....以前用得一直蛮好,内存的问题应该可以坚决否定的

网友:
我看怎么象是系统故障?

网友:
我碰到一样的问题最后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试一试换内存看看,如果不行就看看那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