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卡卡响

楼主(2008-12-25):
有一个易拓80G的硬盘,接上电以后就卡卡的响,大楷是什么坏了呀?

网友:
磁头有问题

网友:
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换磁头哟,呵呵,小心了

网友:
问一下你的师傅吧..八成没的救了..

网友:
先换个板子试试啊

网友:
现在的硬盘质量都一般,出现这种问题我觉得正常.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