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 电源待机电流显示5A左右,19V给拉低了只有6V

楼主(2008-12-25):
Acer 2420 电源待机电流显示5A左右,19V给拉低了只有6V
此机人家修过的,没修好的,
接上稳压电源就是这个现象,
拆开大体看了一下,19V外接电源进来的,IC跟几个八脚,焊过,其它没修过,
认真目测8100C网卡芯片中间起泡,应该坏了,直接拆了它,
拆了,19V电源接口的U4 4411八脚IC
稳压电源19V没有被拉低了,无待机电流
想知道的是U4  4411 八脚集成块 是干什么的?可以用什么三只脚的管子代吗??

网友:
4411应为进电开关控制场管,拆掉后无后级供电故无电流!......可用逐个断开后级各分支路看哪-路短路直至找到故障点!.......并降19V至16V检查以备安全!

网友:
  4411应该没有坏,
二个4411,应该相当于主板上的,Q1和Q2吧?
发现断开R020这个电阻,前面的4411就不发热了, 4411应该没有坏,
控制脚,跟输出脚都是16V了,R020也有16V电压,
下面上了二个图帮分析一下

网友:
你这机器有短路啊,一般情况就是MOS管或者滤波电容短路,上电烧法!

网友:
估计电容漏电

估计是电容 漏电,如果是三极坏的话,用表应该能测量出来。某些电容变质的不好测量。

网友:
这个笔记本主板,有点儿进展了:
U7 U8  U9 U10
U7 写的是HF9BV 也是八只脚的,应该跟4411 一个意思吧
这个IC让人焊过,认真看了一下,方向给放反了,
123通,--4,--5678通,放反后是1234通了,所以开机电流就直接变5A左右了,
我把换了个方向,现在19V正常可以加入,没有待机电流,

南桥跟北桥,反面,好多电容短路,头晕哦,

网卡芯片起泡,应该跟这些短路有关系吧,应该玩完了,打算打包了,高手们开个死亡证明吧!!

网友:
tc2这个应该是电容。正反测量应有有一次是有阻值。一次为无穷大。此本有短路。查铁片电容有无发黑。逐个查

网友:
错了是二极管!失误失误~~~

网友:
有新进展了,
南桥是NH82801FBM 桥的边缘发黑了,像是里面,短路烧了,打火发黑,
应该是南桥坏了吧,
我手头有FW82801FB PC板上的南桥,可以用来换吗?高手说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急代换可以先拆下南桥,再祥系检查后再换

网友:
我认为这是人为破坏的,很有可能拆了1632类的芯片然后通电!挂了。

网友:
你这个本本看起应该是雷击机,可以重点从网卡反查,

网友:
你这个机器很玄哦,修复成功率就要看板子的造化了
跟你说个实例,我们电脑城,有个同行,拿了个本本过来,他说没有电源头,要我给他试一下,我一试,看电流可以触发,但不过内存。同行就说,我先看看,看能不能搞定,如果搞不定,你再帮我搞……第二天他拿过来,说,你帮我搞吧,我把板子接过来一点,不触发了,板子上很多地方都被动过……
现在这些烂技术的人多啦,哎,苦啊

网友(2009-02-07):
我的电脑跟你的一样 我的电脑一插上电源,U4直接冒烟烧坏! 电脑以过保险期,从没修过!个人拆开N次!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那个U4的东西啊》不知道换上一个新的还会不会直接烧坏啊??高手指教!

网友:
LZ的机器,短路是肯定的了。二手维修或者三手维修很难搞。最好能找个同样的好板对照一下。那个南桥,如果是PC板的,最好不要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