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需要几个工作条件,分别是哪几个脚

楼主(2008-12-25):
今天接到一块V星的板,478针,不跑码,没有CPU复位,再查其他复位也没有,内存供电没有,查线路跑到MS-7,换了个新的MS-7也一样,不知道MS-7的工作条件够不够,就是不知道查哪几个脚,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没复位也就没有时钟了,查一下32.768是否正常.查CPU的主供电,外核,PG是否正常,先一步一步来排除.

网友:
如果MS-7不工作,应该是不止内存供电不正常呀?

LZ,CPU供电,北桥/AGP供电等………………正常不?

网友:
谢谢回答,反复测量了所有电压,上假负载测量CPU主供电1V,PG,复位也是1V,两个时钟正常,不上假负载上CPU测量主供电有1.75V,显卡所有的电压正常,内存的主供电是通过一个场管再由MS-7控制,我折下IO 在强行通电,内存有2.5V电压了,内存所有供电都正常,上内存测试诊断卡跑D3不过内存,10几秒后复位灯自动亮了,IOW83627THF没有换, 不知道能不能用IOW83627THF-A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