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

楼主(2008-12-25):
各位大师:
    大家好!
    我是一位新手,现想介入电脑电源的维修,请多指教,先谢啦.
    我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该备些什么元件及工具(现我手头上只有一只万用表及一把电烙铁),我想就220V的整流管(包括全桥)、正负5V、正负12V、3.3V的整流管(包括半桥)(好象要用快速恢复二极管,又称肖基特二极管的)开关管及其前级推动(三极管、MOS管)及可能用到的IC(如LM494、LM393、TL3842、TL431等)和稳压管等几个方面都自己备些元件(因为在我这个小县城里,可能买不到需要的元件),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多给我一些建议。
    (一句话:我应该备哪些二极管、三极管、MOS管、IC等,最好也能向我介绍一下商家)

网友:
建议准备各种类型的旧板,从上面摘机配件比较好,又可以练习焊接技术,对了最好还要准备一台热风枪,

网友:
还有100W灯泡,有条件的备用一个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