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系列彩显通病?

楼主(2008-12-25):
三星CRT,忘记具体型号,上门的时候没有搞好,客户不让带走,那就算了。但是当时没有查出故障:开机后,满屏暗红,图像正常,打开机器,没有发现原件故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通病

网友:
我记得三星机器有一个7XX系列的机器 有一个通病的 就是视放爱出问题 故障现象是满屏不定时出现棕褐色的拖尾线. 是机器出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