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200笔记本显卡花屏求助

楼主(2008-12-25):
求助高手,不知道是不是GPU的问题。
此卡为440 GO 64M,mats4测试显存全错,直接加焊GPU,再测只有一个错误了:FBD[ 63: 32]        395793,把显存都加焊后跑mats4,没错误了,dos下没一点问题,跑WIN EP也能正常进系统,但是进xp后滚动条就出错误了:

再往下就这样了:

卡是这样的:

请教高手是不是GPU坏了?那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
显卡的bios已经刷过了,是dell官方网站上下的。

网友:
这种花,基本是显存问题多。。你是直接MATS测,还是快速测的啊

网友:
谢谢!我是在dos下直接运行MATS4,无参数,测试结果没错误。

网友:
反复多测几遍再看看呢。

网友:
加参数 -f ,测试没问题,mats4反复测试5遍也没问题,mats7测试没问题。奇怪了!

网友:
加焊是不行的 这机器我遇到的都是把显存重做一遍 还不好就要重做GPU的一般都可解决问题. 这种机型新材料也好找 最后一步不放心可以换新GPU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
回“天黑了吗”,外接显示器情况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很奇怪了,在DOS和滚动条下都是640*480的分辨率,不应该存在这种现象啊。

这台机器原来是多少M的显存,你最好把MATS的测试结果发个PP上来,怀疑显存的
容量已经变成一半了。有人经常把128M的N卡修成64M的。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存容量是64M的

网友:
64m的,mats报告的也是64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爱莫能助了。

可以考虑一下“偶遇”版主的建议,费点功夫吧。

网友:
请问偶遇版主,这个显存的锡珠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显存是0.4的 GPU是0.6的珠子 可安排在上午或晚上时候做下BGA  感觉很爽  要点:心要静

网友:
显寸肯定存在问题,但更换真的是一件难事

网友:
这样花就是显存问题,加焊无效就重做,也有可能是显存到GPU之间的线路断了,最好找再找新的显存换上!

网友:
没有办法了,换了片显卡交给用户,感谢大家的帮助!从中学到了不少。加焊过程中体会到了锡珠的应力。

网友:
DELL 8500和8600我遇到两个都是这样花屏,有时进系统还能正常用一段时间。加焊GPU后还是一样。换了新的GPU屏竟然都不显示了。灯管亮,主机工作正常还能进系统。接外显花屏,不知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直接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修机不能太死板...

网友:
不好弄。我修过几片,很容易返修。最后都给人换了整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