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26维修一例

楼主(2008-12-25):
MODEL 号是A1226 具体型号不知道  965主板 独立G84-602-A2显卡,T7500板载CPU !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有卡机声 但没显示,不能外接 按大小写灯能转换 根据经验判断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拆机比较麻烦 ,拆开后看到主板 原来早就见过 只是不知道什么机器上用的而已! 板子是无铅的,芯片用白胶固定了四边,这样的白胶基本没什么用 做BGA基本不用考虑它的存在,但加热的话需要先去掉,去的时候拿风枪加热一下,再拿镊子一拨就没了! 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般需要取下显卡重做 否则加热即使好了也会返修  取显卡用230的温度 重做上去 开机测试 一切正常 装机 完毕
  修苹果的机器关键是不能用数字电源 上电时序也不清楚 所以一些不加电的比较难修 但凡遇到有声音 屏上没显示的基本是显卡坏 屏坏的很少 尤其是现在的双核机器 显卡坏的很多 大家见到了要多留意。有遇到相同相识问题的朋友可以来跟帖讨论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强,佩服经验丰富。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把这么好的贴传上来分享,请教一下怎么做苹果本本系统!

网友:
你好

我有个东芝L311的机子,开机不显示,是被砸的机子, 砸到键盘上 正好砸到CPU背面了,就开不了机了  请指教一下!~发我论坛信息里 指教我一下,上电一下就断一次 然后自动加电,是1。2A,插CPU就出现刚说的 一加电 然后就直接掉电再自动加电,可是不插CPU就不会出现掉电  开机直接上电,我换过CPU试过,我想问下你这个问题用假负载可以不可以测试出来 。麻烦请指教我一下,我是新手

网友A:
多么熟悉的身影啊!这机器如果听到开机声后还不显可以打背后的PCIE电容的阻值,一般都可以判断出是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本本波,这机器修的利润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么熟悉的身影啊!这机器如果听到开机声后还不显可以打背后的PCIE电容的阻值,一般都可以判断出是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本本波,这机器修的利润不少吧!

这是昂首的拿手机器。开机声不显的话代码应该会在4A短暂停一下

网友:
太专业了,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无边兄说笑了,还是第一次在外面看到这样的板,有点小激动!

对于本本波说不能用数字电源,这点有点疑问,这机器用的是磁性的电源头,主要是因为防止电源线被带走而带走机器!

网友:
修过此类机器,可以用数字电源的,直接飞线了,原电源接口为五芯接口,中间为充电信号,其两则为供电,外面两则为地线.

网友:
小弟还真没修过苹果机,原来主板也不过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卖弄了 呵呵 俺也是头一次修这样的机器 以前虽修过苹果的 但从没试过飞线接数字电源 本来苹果的机器就很少接到  所以发上来分享一下  真的遇到高手了 以后修苹果机器不明白的时候就找你啦 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那可能是没有读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