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ichicon 的金字电解电容如果用在主板方面质量如何?

楼主(2008-12-25):
请问nichicon 的金字电解电容如果用在主板方面质量如何?例如和三洋以及日本化工的电容相比较?

网友A:
还是差一点,液态的电容三洋黄皮军工电容最好,固态日本化工最好,以上都是一线的,你那个是二线产品,但是也比主板原装的液态好一些(一般主板都是KZG的二线液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差一点,液态的电容三洋黄皮军工电容最好,固态日本化工最好,以上都是一线的,你那个是二线产品,但是也比主板原装的液态好一些(一般主板都是KZG的二线液态电容)

但如果和三洋台产的和化工非金字系列电解电容相比会不会好点?

网友:
台产的电解电容质量普遍较差,用个三年都是奇迹了

网友:
了解了电容的厂家与品牌。以后多学学配件的知识

网友:
电解电容认准印金字的买准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