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中的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本本中的高压板中的开启电压如果用5v电压飞过去会使用时间不长而坏掉呢????/望高手帮忙。感激不尽中。

网友:
坏倒不会  但是无信号 时你就交不了差

网友:
你要偷懒也不至于这样应付客户吧 实在找不到高压控制电压也别慌,直接从屏那飞个+5V出来就可以了 那的电压可是受控的哦

网友:
机子难插啊。所以就从后壳随便插下找个usb 5v飞了过去了。屏上面不好找点。因为屏上的电路板是朝屏里面方向的。且屏上还有贴胶带。还不好撕掉。在屏线的总接口哪边 找。也要把机壳插得光光才能焊。。所以。。。。。。。。。。。。。。。。。。。。。。。。。。 。。

现在就是开关机的瞬间白屏(是一闪的瞬间。)。。开机不亮时也是一直白屏。(如:内存不插时。屏一直是白屏。)关机后是正常的黑屏的。。

网友:
也属正常,因为它不与屏同步,不在屏上找也不拆机器那就只能这样啦

网友:
飞过去后对主板有没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