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5GVM CPU主供电问题

楼主(2008-12-26):
上假负载技嘉GA-8I845GVM
CPU主供电问题 开始查主供电是正常的,过一会儿再查他的值就是变了只有0.22 V
查上管S极 G极都只有0.22V
是不是电源IC问题呢'

网友:
这板子VDDQ1.5V 还有IO容易坏,IO坏了,会自动开机,并且无内存供电。

网友:
上管D极都只有0.22V???
那检查一下12V输入环节
一般来讲,这应该很少出问题]

网友:
这板是不是有一个RT9602蕊片的?有就换了它,没有就查12V电压电路,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 开始是可以进入系统的,一阵间就断电了,不是自检温度问题
我用假负载查开始正常的时候 CPU主供电有1.5V电压 全部正常的
突然之间 再查CPU主供电低了,  只有0.22V  上管GS 极只有0.22V
我查到这个有可能是断电的原因了
是不是电源IC 问题呢

网友:
求电源IC引脚图
FP39AT5090MTCC
谢谢

网友:
先12V供电,如果没供电在看电脑IC

网友:
还是先打下各MOS管G极的对地阻值,判断有无MOS管击穿吧。
再看一下VCCVID正常否。
再把电源IC换一下看看,这么薄巧的芯片是很容易出问题的。用MTC5090或是5093都可以。
如果有通电但不能关机的现象请换IO试下。

网友(2010-01-02):
电源IC问题,

网友:
说了好几遍 G S级电压是0.22  不是说D级啊 怎么大家都不理解呢

我建议你先量下别的地方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ic故障,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