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昭阳v71开机上电后掉电故障

楼主(2008-12-26):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昭阳v71笔记本,经检测可以触发后电流到1.23A,用示波器打内存查看,有波形跳变,感觉应该过了内存,该显示了,这时掉电,电流回到待机电流0.05A。有哪位大大修过此类故障?是显卡坏还是别的毛病?谢谢
这台笔记本用的P4的U,矽统SiS961南桥芯片,独立显卡NVIDIA的GF2显卡,

网友:
看跑啥码.......如不跑查供电复位时钟等.......是否电流偏大有漏电短路等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不过内存和不过显卡要示波器好。要者波形有点相近。看的多才能准确断定。比测试卡准的多

网友:
先清下COMS,不行查下显卡,各主要供电电路也是怀疑对象,这种问题最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