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手上有台好福775DF,开始检测故障是行管烧了,拆掉行管通电一会后就听见电源变压器附近发出吱吱连续响声,把耳次电源附近的小变压器供电脚挑开(58V)就没事了,没有
电路图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电路图

网友:
查一下行推动供电电容,推动变压器、二次电源管和高压包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482-1-3.html

网友:
谢谢了,.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