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风口网罩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12-26):
出风口网罩的作用是什么?用过热风枪等加热设备的朋友,如果细心一点的话,一定会注意到风枪口或者BGA机的出风口有个网罩,网罩的形式在不同的加热设备中也不完全一样。出风口为什么要有个网罩?这些网罩的作用又是什么?
什么样的网罩对做BGA更好,论坛上很多自己做BGA土炮的朋友有没有考虑过呢?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大家在淋浴的时候用到出水的莲蓬头一定有体会,希望了解的朋友出来谈谈。

网友:
让风变得均匀柔和,跟LCD背光的滤光片,激光头光通路的衍射光栅的道理一样;其次也有防止杂物进入风道的功能。

网友:
家里的  淋浴  也是这样的  如果  不采用  网孔 的形式  洗澡的时候 水不能 均匀的  林在  身体上  而  且没有网孔  水打在  身体上  也很疼   结合  风枪   想想就能明白      在家  洗澡  洗多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出风,并不能保证在风嘴切面上每一个小点的风速都是一样的,风速不一样,那送到芯片的功率就不一样。加上了网孔,就可以把那些在某一个时刻集中于某一点的比较强的风打碎,使得通过网孔后整个切面每一点的风速比 ...

不愧是研究这个东西专家!

网友:
其实作用就是为了让受热体受热均匀! 其实就算没有这样的风嘴,直接在GBA上用风枪做画圆运动,如果高手,一样能换成!我就见过这样的人!真不知道他那画圆的水平都赶上画家了 !呵呵!

网友:
二楼的不愧为高手,

网友:
我见的比这个还要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出风,并不能保证在风嘴切面上每一个小点的风速都是一样的,风速不一样,那送到芯片的功率就不一样。加上了网孔,就可以把那些在某一个时刻集中于某一点的比较强的风打碎,使得通过网孔后整个切面每一点的风速比 ...

说到热风返修站的要点了,美国OK的返修站就是这样的模式,使芯片温控处于半封闭环境,得到最精确的控制效果,这样做无铅是轻而易举的;这就是他们号称半封闭回环控制,缺点就是风头需要比芯片大一点点而已,不能大多,否则完全罩住芯片时会碰到芯片周边的滤波电容,所以它配的风头数量不少,而且OK的产品多数是厂商使用,厂商在产品设计时就会把周边阻容器件避开风头的干涉,但是维修要避开干涉就比较难了,一般能做到留条小缝就不错了,要做到这样的半封闭热风环境,就是要数量众多的配套风头,我认为常用的尺寸不会少于7个,不常用的还要看目前芯片封装技术的规范中尺寸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