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硬盘的顺序,

楼主(2008-12-26):
是先修坏道,还是先分区,格式化,
先修坏道再分区那坏道会不会又来了
高手们排个序吧。
修坏道、低格、清零、分区、格式化。
[
]
硬盘

网友:
首先看看硬盘里的数据要不要,不要的话,才考虑修坏道或是分区的问题,因为如果修坏道的话,硬盘里面的数据很可能保不住~
只有修好了坏道,才去考虑分区格式化吧,不然能不能分成都是个问题~
分区格式化是在硬盘各个方面正常的情况下才进行的操作, 主要是创建主引导记录(MBR)及DOS引导记录(DBR),文件分配表(FAT) ,目录表(FDT),创建一个能存储数据的文件系统~

网友:
不会修硬盘就不要撤了!你所尝试的那些软件都不能真正的修复坏道!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
数据不要了。因为想要拿不出来,修一下说不定还能用,
我原来用效率源,现在用MHDD,手上没用硬件维修工具。
[
]

网友:
楼上的你用的效率源和MHDD那是扫描坏道的软件,真正要修坏道那两个软件不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A:
否则很可能好东西被修坏,得不偿失~

网友:
那现在修复硬盘数据有什么软件好啊

网友:
软件版的PC3000如何?

网友:
正好看到楼主的问题,我也正想问修硬盘的好办法呢.一起研究一下吧!

网友:
故障排除与维修

网友:
不会修硬盘就不要撤了!你所尝试的那些软件都不能真正的修复坏道!
3楼主;那你说要怎样的设备才可以说是真正的修复坏道啊!

网友:
硬盘维修以及数据恢复的流程
1:修盘, 固件,电路板,坏道、
板子坏,直接更换板子。 固件坏,重新刷写固件模块。 坏道,直接SF。

网友:
做数据流程:
1:认盘,直接winhex。有坏道的硬盘,直接DE,在winhex。
2:不认盘 先检查固件,备份smart,G,P表,写模块,到认盘。
在DE,或者回写备份smart,G,P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