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2008-12-26):
今天碰到了一块技嘉GA-8IPE1000-G得 主板所有得电压正常  加电南桥就热  开机跑25 VGA供电管更换  网卡拆下
故障依旧   不解啊  难道还有那个地方坏了

网友:
南桥 短路么

网友:
恭喜,南桥挂了,换吧,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样故障的板子,南桥与边上的一LD1117管一起发热,无触发,一接上电源就发热。其他朋友说桥挂了,目前还在置疑中,希望有更合理更精辟的分析。

网友:
很简单,这个主板有个通病,USB接口没有并保护电容器,所以我这里也经常有带电插拔USB设备造成南桥烧毁和I/O  击穿的维修事件,4.0版本以后的板子基本没有坏的了,小弟奉劝各位有相同主板的使用者赶紧把usb+5V-GND并个电容(可以在主板背面直接并一个压片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接电南桥就发热的95%为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