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0w/300w ATX假负载的制作!

楼主(2008-12-26):
各位大侠:
  根据张老提供的ATX假负载帖子,我想自己做一个ATX假负载,但考虑到现在150W的电源已经很少了,多数都是250W和300W的占主流,于是想改一改电路图中的配置,根据电阻并联的电路原理,我利用ATX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作为条件,求出各个电阻的阻值,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300瓦的瓦数我是根据150瓦和250瓦自己推算出来的,不知道这样安排是否正确?
2、300瓦的电阻值R4和R总我也是根据"长城"和"金河田"两种电源的输出电流来计算的,全部按照12/14A,5V/16A,3.3V/14A来算的,不知道是不是要完全取尽这个电流数,还是得留有1-2安的余量。
3、个人看法,在张老提供的ATX Dummy电路图中的D1(16CTQ060)元件,我觉得可以省掉该元件的,它的目的应该就是让电路中的R4,R5,R8,R9,R12,R13这六个电阻搭地并入电路中,以取得更高的功率损耗和向ATX电源索取更大的电流,请问在电路中是否可以取消这个元件而直接把R4,R5,R8,R9,R12,R13这六个电阻的搭地端接在搭地开关S2的上侧?
多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传上去的的表格怎么会不清楚呀?再来一个GIF格式的试试.再带一个PDF格式的.

ATX Dummy.pdf

网友:
现在很多电源上都是标最大输出功率,就是说单路能达到的最大功率之和。比如长城300p4pfc的最大功率300w,但实际上他所标称的各项电流不可能同时达到最大(3.3v、5v、12v相互影响)。我的改造是12v 11A左右,其他的电流还是按照原来150w、250w的设置,这样对于主流的300w左右电源都够了。或者你12v再增加负载也行,就看你测试的电源功率参数如何了。
D1(16CTQ060)可以不用的,用两个拨动开关代替就行了,连散热片都省掉了。你可以多用几个拨动开关来控制自己需要的功率。
附上我的改造方案。

网友:
多谢楼上的解答,针对您的改造,12V这里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那个灯泡2.92A的电流是不是您根据:I=P/U 推算出来的?
2、您为什么会分S3和S4两个开关,是不是防止负载过重时随时可以关掉一个电阻

网友:
灯泡是摩托车的车头灯,是按I=P/U算出来的。实际上我还接了个电流表,所以用起来很方便的。
S3、S4是对应不同级别的电源的。我手头的电源主要是以前的p3电源和p4电源,250w p3电源的12v一般最大6A或8A,两个电阻独立开关刚好可以提供接近的电流。试机后如果不保护就逐级加上去。
如果测试300w以上的电源,建议多加两个车头灯比较好,水泥电阻的发热太恐怖了,用灯泡就可以长时间测试。

网友A:
最好用1000-2000W电炉丝,用数字表测出电阻,启动电流没有灯泡大,避免提前保护(灯泡冷阻非常小)。最后还是要以电流表测出的电流为准,因为电炉丝发热后阻值也会变大,功率大的电炉丝变化小。

网友:
TO:大只佬
您好!还有几个问题请教您:
1、您上面的12V以及5V和3.3V的插头是跟ATX电源的ATX插口连接,还是分别跟那些独立供电的插头连接,是不是跟哪里连接都是一样的?只要12V的对黄线,5V的对红线,3.3V的对橙线就OK了?
2、您选择的PCB板有多大的?
3、既然水泥电阻会发热,那您几个电阻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先谢谢了!

网友:
我只用了一个主板的20针atx插头。如果是单路12v的话,连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有些双路、多路12v的,你要自己加上一个主板的4pin 12v插头才行。对颜色就行了。
我的pcb板是普通的万用板,大概15cm×10cm吧,所以元件都是密密麻麻的。水泥电阻分开三组,同组之间紧贴,一个机箱风扇在上面吹。之前想增加水泥电阻来增加功率,5.1欧的要过2.4A左右的电流,20w的水泥电阻要承受的功率就是29w,用起来不放心。用灯泡就好多了,只是占据的地方比较多,还有比较刺眼,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1000-2000W电炉丝,用数字表测出电阻,启动电流没有灯泡大,避免提前保护(灯泡冷阻非常小)。最后还是要以电流表测出的电流为准,因为电炉丝发热后阻值也会变大,功率大的电炉丝变化小。

用电炉丝主要是计算麻烦,要接上电流表才好。而且发热的问题始终是难以解决,毕竟负载都是电阻的。

网友:
为什么我说最后还是要以电流表测出的电流为准,因为水泥电阻在高温下阻值会变大,加上导线电阻和接插电阻此时不可忽略。我试过+12V插头直接接1.0欧水泥电阻,按道理应该有12A电流,电压未降结果还不到9A。趁热量电阻,阻值已不再是1.0欧了!

电炉丝有个好处,可以改变长度,让电流表说话。电炉丝拉直后加上裸露,发热不大。

网友:
多谢"大只佬"和"纪峰"两位大侠的指点,最后问两个问题:
1.请问你们用的导线是多粗的,在安全电压下,我一般自已做一些学习时,用的都是电话线里抽出来那种单股的线,比较细,然后在万能板上走线也方便.不知道这个ATX假负载用这么细的线行不行,是不是得用粗一些电线?
2.下面接PG信号的那个KT3125三极管用一般的945替代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导线要尽量粗,因为都是十几A的电流,避免导线产生的压降导致结果不准。地线用粗线,其他的可以用双股双绞线,焊接也方便。
PG那路用c945、c1815都行,我是没有做的,因为PG信号一定要用万用表测电压才行,单单显示有无就太过粗浅了。

网友:
谢谢"大只佬"大侠的指点,材料我已买回,15W的水泥电阻还不好找,要不就是10W的,要不就是20W的,我只能变通着买了.光材料钱都差不多去了60元,20W.的水泥电阻太大了,为了好散热,所以买了一块大些的PCB板,光这块18X30CM的PCB板就得25大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料是我在广州买的,也不好找啊,所以你看我的电路图是12v由两种电阻组成的,5v的也是找到1.5欧的。大块的pcb板用起来就知道没有白费了,你可以加上很多切换的开关。我是准备加上一个多路切换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板子大以后还有发挥的余地。
希望你完成后能上个照片,我看看你钻孔是怎么弄的。我的做的太丑,不敢放上来献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可能要等到过年后才能做了,因为年底要放假了,老板交待了好多任务.
等我做好后一定发一个图上来给大家过目,我打算把水泥电阻全部竖起来放,引脚不够长就用导线接,这样会节省些空间.开关我用的是几毛钱一个那种开关,共买了10个,12V,5V和3.3V电路后排的电阻都单独接一个搭地开关(跟您的一样).12V前边我打算接一个12V0.26A的PC风扇对着这三排水泥电阻吹风,边测试边散热如果左边不够地方我就引线把PC风扇安装在三排水泥电阻的右边去,但灯泡我就只在电子市场里买的12V和6.3V的带座的电珠,在电子市场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