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01打字延迟问题

楼主(2008-12-26):
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字就很慢有延迟,重装系统之后(不装显卡驱动)就没事,但一装驱动就有打字延迟!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我觉得跟显卡的问题有关,先换一个版本的显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
是显卡驱动的问题,运行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把启动项里的显卡前面的勾去掉,它并不会影响显卡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