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亮带

楼主(2008-12-26):
一唯冠代工的CRT,开机一条亮带 仅有3CM宽的亮带,正12V为11.3V,负12V为---12。1V,更换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正负12V给场块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换,还是依旧。又补焊场块外围一切元件及9118的23脚到其1脚的线路。反馈电阻也正常,场块为STV9302A用TDA8172代换后依旧,无效。没思路了

网友:
从场振荡到场输出慢慢查,没确定故障前不要乱换东西.看下场输出变压器有无局部短路.

网友:
测量场偏转阻值是否正常.仔细检查场输出电路的可疑元件.代换TDA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