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 ST7200.7 BIOS有时认到 有时认不到硬盘,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26):
我有一块希捷80G 7200.7的硬盘也是同样的毛病 有时BIOS里也认不到 有时认的到,在认不到的情况下 还没来得及按del键进BIOS 就死机   我已经用MHDD扫描了3边,有ERASE命令擦除过一次 但是现在根本就认不到硬盘 打开BIOS没有硬盘了  麻烦高手指教!~~~

网友:
先看一下电路板的数据接口有没有问题,如没有可能就是43,47错

网友:
j今天用DM低级格式化了
  装上系统后  玩了一会 重新启动BIOS还没进就死机了    不知道怎么弄的 我是菜鸟 坏道很多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
要接指令线看看age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情况43.47故障比较多

网友:
不会是有0坏道吧!要是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