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航嘉电源一例 资料

楼主(2008-12-26):
一航嘉电源开不起机,检查发现5VSB PS-ON有正常电压 初步判断前级无什么问题,于是迅速拆下机壳,测无后级输出电压.仔细检查外围元件 没有明显烧毁痕迹.测开关管 无电压或偏低.顺到查过去到了KA7500B 8引脚 查资料
1 脉宽调制集成电路KA7500B各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
ATX开关电源电压比较放大器LM339N和脉宽调制集成电路KA7500B各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表中电压数据以伏特(V)为单位,用南京产MF47型万用表10V、50V、250V直流电压挡,在ATX电源脱机检修好后接主机内各部件正常工作状态下测得;在路电阻数据以千欧(KΩ)为单位,用R×1K挡测得,正向电阻用红表笔测量,反向电阻用黑表笔测量,另一表笔接地。
表1:电压比较放大器LM339N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
引脚号        引脚功能        工作电压(V)        在路电阻值(KΩ)正  向    反  向
1        电压取样比较器正端        4        8.5        13
2        反馈信号反相输入端        0        8.5        13.8
3        电源输入端        5        4        4
4        反馈信号同相输入端        1.2        11        13
5        电流取样输入端        0.8        10.5        26.4
6        电子开关启动端        1        10.5        24.4
7        电流取样输出端        1.2        11        20
8        电压取样输出端        1.2        9.5        11
9        PG信号同相控制端        1.2        11        ∞
10        电压取样输入端        1.4        10        15.5
11        PG信号反相控制端        1.6        11.5        120
12        地        0        0        0
13        PG信号输出端        4        3.6        8
14        电压取样比较器负端        1.8        9.5        25
说明:当用表笔测量LM339N的第11脚电压时,将引起电脑重新启动,属于正常现象。

表2:脉宽调制集成电路KA7500B各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
引脚号        引脚功能        工作电压(V)        在路电阻值(KΩ)正  向   反  向
1        电压取样放大器同相输入端        4.8        4.5        7
2        电压取样放大器反相输入端        4.6        8        8.8
3        反馈控制端        2.2        9.2        ∞
4        脉宽调制输出控制端(死区控制端)        0        9.5        19
5        振荡1        0.6        9        12.6
6        振荡2        0        9        21
7        地        0        0        0
8        脉宽调制输出1        2        7.5        21
9        地        0        0        0
10        地        0        0        0
11        脉宽调制输出2        2        7.5        21
12        电源输入端        5        6.2        17
13        输出方式控制端        5        4        4
14        电压取样比较放大器负端        5        4        4
15        电流取样放大器反相输入端        5        4        4
16        电流取样放大器同相输入端        2        7.5        8

表3:开关电源电路主要三极管实测电压值(单位:V)
    电路符号        元器件型号        电压值(V)   B        C         E
Q2        A1015        2.6        —2.5        3.3
Q3        C1815        1.8        4.4        1.4
Q4        C1815        1.8        4.4        1.4
Q01        C4106        —1.5        280        140
Q02        C4106        0        140        0
Q03        BUT11A        —2.2        280        0

电路符号        元器件型号        电压值(V)   G        S         D
D21        S30SC4M        0        0        5
D22        BYQ28E        5        5        12
D23        B2060        0        0        3.3

电路符号        元器件型号        电压值(V)   K        A         G
IC4        TL431        3.8        0        2.4
IC5        TL431        2.6        0        2.4
对比数据 发现可能KA7500B损坏 但手头没有这块子  买也没买到 TL494可以代换(别人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