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次升压怪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这里有一台显示器开机就滴答滴答的响,响的特别快,肯定是二次升压和负载过重的问题,经过测量行管C极电压跳变不升压顺着c极往回测量,都没有问题,我吧开关电源输出变压器往二次升压的那一路一断显示器其他电压都正常而且电源灯也亮了,就是没有高压。但是我把二次蓄能线圈一头断了还是滴答滴答滴答的响,一般50v那一路的
二极管
应该是反响无穷大的,可是我一量有个500多的数值,我只的是在电路上,但是这机器的电路是这样设计的,50V的电路二极管负极通过一个跳线接到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另一脚我吧跳线一断二极管的阻值就正常了,可是通电还不行,问问那位前辈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把50v整流管换掉,此管反向量应该是无穷大的,如不行再查一下二次升压管和开关管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直接断开2极管后面,来确定是2极管本身的问题还是后面电路的问题,在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