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为什么显示这些数字,快来看,你可能没有见过`

楼主(2008-12-26):
我的主不板开机进入这里的时候。好象老是要搜索什么。。要等一下。才进入系统。不知道是主板那里出问题咯。你看看参数。。还是BIOS调到的缘故呢?有知道这个原因吗。老是要这样进入系统。麻烦大家帮帮我。谢谢。
下面有图。大家请看。就是这里。

就是底下那些参数。一直搜索。过半分钟才进入系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网友:
晕,怪不得没人回复,呵呵。你的网卡带了无盘启动芯片PXE,所以每次启动都要搜索网络上的启动镜像。开机,在提示SHIT+F10的时候,两个键一起按,会出现一个PXE芯片启动设置页面。第一项是芯片的工作类型,不要管它,然后下面找第三项或第四项,有个BOOT ROM还是什么样的选项,忘了,改成关闭Disabled,按F4保存设置,OK了。

网友:
换张网卡搞定要么先不要开猫的电源开关等启动了在开电源

网友:
谢谢1楼的师傅。好咯。谢谢。呵呵。果然没有多少人知道~~非常谢谢。问题解决咯。好开心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写的不错,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希望不被封ID

网友A:
其实我很想告诉你,这个问题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东西,别人不回答是因为太基础了,人家都不屑一顾。其实百度下,问题早都解决了。这样的帖子不被删已经是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很想告诉你,这个问题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东西,别人不回答是因为太基础了,人家都不屑一顾。其实百度下,问题早都解决了。这样的帖子不被删已经是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