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工作条件

楼主(2008-12-26):
电源IC是:l6916D
Q1: D极有5V电压,G极无控制电压~
把Q1的D板悬空,G极也无控制电压~
我想可能是,,电源IC 没工作、或坏了~!
我在查电源IC 工作条件的时候出现难题,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资料~
我在(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书中看到,电源IC工作条件,供电和PG。但在这里看到张先生说,PG 是输出~!
请高人指点下~  ``:电源IC工作条件    谢谢了`

网友:
PG是输出
我这只有6917的PDF  没有6916的
不过好象引脚是一样的

网友:
书上是误导,

电源IC要工作,条件有很多
如VCC供电,EN或DVD信号,SS信号,VID信号,FB和COMP信号等等。

网友(2009-09-05):
正需要这个PDF,谢谢三楼上传!

网友:
想要些测试板的资料

网友:
我是新手想请问心在飞翔大哥,详细解释一下电源IC DVD信号,SS信号,VID信号,FB和COMP信号等脚的意思和作用。谢谢

网友:
此芯片首先要确保17脚OSC是高电平,遇到此脚是低电平,拿掉这个脚外接两个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
以前不对就换!!又有更深的发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