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山寨BGA机。什么都没见有压屏线的机。

楼主(2008-12-26):
山寨BGA机已经到达顶峰时代了。
液晶屏不是有那种竖线之类的吗,想修就得要压线机,压线机应该不难做才对呀。如按照淘宝买有竖线的屏,能修好也赚几百了。
还有修电池用的电焊机,有没有DIY 的呀。
BGA机太常见了,搞点创新嘛
电池

网友:
修电池用的电焊机
其实就是点焊机,找个500~1000瓦的变压器初级线圈按最大功率设计,次级找个面积宽大的长条形红铜条板绕个2~3圈,然后头尾各接个锥形的铜柱,就成了!
还有初级线圈接市电要串联热保护器。

网友:
很正常啊,因为修屏赚不了钱现在,
而BGA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