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不能触发,但是强制短接电源开关就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08-12-26):
815主板开关不能触发,但是强制短接电源开关就可以正常使用,(可以进系统上网),新手提问题啊~~,各位大哥帮帮忙呀,我不想老是强制开机呀,但是主板复位键很正常,POWER ON 电压才1.8V

网友A:
开机针电压低了。。起码要3。3V。。把这电压修出来就可以开机。。跑绿线到开机针的线路。。看看小3级管是不是被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电压低了。。起码要3。3V。。把这电压修出来就可以开机。。跑绿线到开机针的线路。。看看小3级管是不是被软击穿了

谢谢了!我刚开始学习,昨天第一次修主板跑C1和C3,虚焊,焊一下就OK,好帅呀!

小3级管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那里啊 自己跑下电路啊。。从针反回来跑。。很快就跑到3级管了。。一般在南桥附近吧

网友:
先练基本功:跑电路。
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一般这种现象就是某焊点虚焊或某个元器件半击穿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现在power on又有5V了,还是开不了,复位有用

网友:
直接换掉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