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这菜鸟看看

楼主(2008-12-26):
一台17纯平//显示画面只在中间。。2边没有。。调宽度没变化。。老大说过这问题了。。我忘记了。。有人给我说下吗
好象是2次电源那里的问题。。。应该是电压不够,,但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二次电源没有工作?
如果一次电压正常的话重点查一下二次电源部分,

网友:
哈哈。。高兴啊。//第一次搞好显示器 。。原来是2次电源开关3级管性能不良。。更换就OK了。。还真难查。。我测这个管看起来是好的。。最后没办法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换掉它。。竟然给我乱修给修好了。。在此感谢CCTV。。MTV和各位老大

网友:
下次看到行副不正常的记得先要确定有没升压,不然会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