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利达ATX电源待机电压正常 别的各组电压只输出一半

楼主(2008-12-26):
天利达ATX电源这些电源都没有用过 放在机箱里很长时间没有用 客户再拿出发现一个也用了,我测了待机电压正常 启动电源发现别的各组电压只输出一半12V只有7V左右的输出 5V在2。5V左右输出,都只有一半差不多 小变压器就咯吱咯吱的响声 不知道怎么修了 不知道各位同生遇到这种情况?向各位师傅请教这电源为什么只有一半的输出呢

网友(2009-05-26):
我也有个电源烧了12V 5V的滤波线圈 跟换后12V只有7V左右的输出 5V在2.5

网友:
原因有很多。首先要做的是检查所有电解电容,特别是两个200v的大电容。有问题换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