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坏了都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2008-12-26):
我是一刚学修主板的菜鸟,有一V星845PE的主板,分辨率不能设置超高800*600,设置高了就死机。
看到论坛上有换了MS-5就好了的帖.所以我想知道MS-5坏了都有哪些现象?
主板

网友:
分辨率高了死机,换个显卡看看。
MS-5坏了,现象就多了去了。像不开机,不复位,内存无供电等等,都与它有关。

网友:
LZ去这里看一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ms-5

网友:
显卡换了多了去了.BIOS提高AGP电压也不行呀!

网友:
换个驱动使使
刷bios 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