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清华同方点得亮,但是很暗

楼主(2008-12-26):
我正在修一台清华同方719BF显示器,我点过之后,电源正常工作,但不显示,本认为是行管坏了,等我测过之后是好的,所以我查到视放板,发现视放板上的一个电容暴掉了,我换下之后再点,点得起来了,可是显示效果很暗,本人是个新手,请前辈指点,在此谢过了!!!!!!!!!!!!!1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查一下G1电压真正不正常

网友:
G1电压-28.7 G2 492

网友:
高压包上有亮度调节旋钮,面板上也调一下

网友:
显示器管脚座氧化了没?

网友:
亮度我也调了再调,但还是无动静

网友:
管座没氧我,可以用酒精擦下吗?

网友:
首先,你说调节了亮度无反应,这个是调的FTB的还是菜单里的? 用酒精可以擦的。

网友:
是在FTB上调节的,没动静,面板上也调了,也是一样,很暗

网友:
调节FTB的时候跟着测量一下G1电压是否有变动。